怎么选择变压器

楼主(2012-05-16):
一个5000VA的变压器,它的容量是5000VA,这个VA的概念是什么?根据负载选变压器怎么选?比如2台0.75kw的电机?

楼主:
图中的变压器,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隔离变压器,不仅稳压,而且还起到安全作用?

楼主:
如下图所示

楼主:
老是忘了添加图片就点了 提交

网友A:
楼上正确

网友B:
变压器不起稳压作用。要留部分余量,1KVA的你不可以长期带1KW的负载

网友C:
这个不是三相变压器吧,能接三相电机?

网友D:
4楼说得对,补充一点变压器还有隔离作用..还有paoluntan说不是三相的,怎不是呢?

网友E:
电气设备容量表达方式有三种: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他们之间的关系式是S平方=P平方+Q平方
变压器一般都是用VA或KVA来标识容量
单相变压器的容量S=V*A,三相变压器的容量S=1.732*V*A
负载类用w或者kw来标识容量
单相变压器的容量P=V*A*cosφ,三相变压器的容量P=1.732*V*A*cosφ

网友F:
图中所示的变压器是控制变压器,从5、6号线输出220V,这样的用法有隔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