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的疑问

楼主(2012-05-16):
安全继电器,听名字,是安全的作用,可是具体定义怎么理解? 安全继电器好像也可以写程序,这个程序是什么?用什么写的?

楼主:
图中的安全继电器

网友A:
安全继电器不用写程序。不同型号不同品牌可能用法有一点差异。但大概都差不多。他一般有一组主触点,输入回路,输出回路,输入回路一般可接入急停安全类的元件,如不安全,主触点就断开,保护后边的用电设备。当然也可做其它用。输出回路主要用与给控制器发送信号之类的,已便知到安全断电器是还安全,在程序中也做相应控制。我是这样用的。只做参考。

网友B:
回楼上:
补充一个看法,德国的皮尔兹安全继电器视具体型号,有些安全继电器需要写用户程序的。软件可以到相关网站下载试用,需要授权。

网友C:
没有用过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楼主所示的是皮尔磁带MC3P Profibus-DP和I/O模块的m1p单元,是需要编程的!

网友E:
没有用过,但是看过原理,感觉自己要使用几个继电器组合起来是不是也能有这个效果?一般都用在哪里?好像这东西不便宜

网友F:
反正触点不是熔粘

网友G:
和安全PLC类似.三菱也用这个元件.安全PLC是程序写入后会固化.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H:
有安全继电器和安全PLC之分

网友I:
没有见过

网友J:
上面的东东,我在一德国机器上该装用过,皮尔兹安全继电器,不要写什么程序的,象上图上的是大型组合的,应该还有外部配件吧(好像是防夹的或光栓。。),不过在程序上要把上面的输入,输出要考虑进去,是2年前的事了记的不全了,

网友K:
LZ图上的是德国皮尔兹安全继电器,现在欧标的设备都要求用安全继电器,很麻烦的,短接是绕不过去的

网友L:
我也有疑问,到底作用有多大,还是有怀疑

网友M:
同意2楼的说法,西门子也有。

网友N:
很麻烦的东西,增加了维护的复杂性,搞工控维修的同志们有得学习了,呵呵
其实安全不安全,不是靠安全继电器就能保证的,关键还是设计,没有它,也能用PLC和继电器达成同样的功能

网友N:
被楼主误导了,楼主所示的东西根本就是PLC么
虽然看不太清楚,大致不会差
楼主还得好好学习啊
pilz除了安全继电器也有PLC的

网友O:
这东西一般用在安全防护,比如光栅,急停等上面,遇到紧急情况能及时锁住电,气路,达到安全的目的

网友P:
大家太有才了。

网友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