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和数字量的区别

楼主(2012-05-16):
最近做的控制柜用的西门子的PLC,但一直不解什么是数字量,什么是模拟量?

网友A:
您是学电气的吗

楼主:
非专业人士!维修专业!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B:
模拟量就是通过小电压或小电流的变化来反应实际变化的。数字量是通过0 1高低电平来反应实际物理量的变化。

网友C:
真的想不通楼主还怎么做电柜 还用PLC做出了的东西谁敢用啊

网友D:
模拟量分电流,电压,就是电流或电压在指定范围变化的一个信号。数字量是指0 1之类的数据,也是指电压的高低,比如20V是为1 ,3V时为0 这个看元件,看是否导通和截止。它通过专用电路可以相互转换。到怎样转换好像有点复杂。

网友E:
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量,开关量是在0与1变化的量
下载积分:+3(linyi) 完全正确

网友F:
6楼说的很通俗了,应该很容易理解的
zsh340

网友G:
模拟量是指以电流、电压体现控制。
数字量是指以数字来体现控制。

网友H:
楼上几位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要是还不清楚~请百度一下
这个不难理解~还有就像大家说的这个真不应该不知道~

网友I:
模拟量分电流,电压,就是电流或电压在指定范围变化的一个信号。数字量是指0 1之类的数据
不断向前

网友J:
数字量定义为:在时间和数值上都是断续变化的离散信号。最基本的数字量就是0和1,反映到开关上就是指一个开关的打开(0)或闭合(1)状态。。
模拟量定义为:在时间和数上都是连续变化的信号...指经PT、CT等各类传感器传送过来的电压、电流、频率等信号,即模拟量。。

网友K:
大哥,真的佩服你。

网友L:
前面都说得很中肯,多多学习!

网友M:
各位解释到好,好好学习。

网友N:
模拟量是利用电压电流的变化来表征运行变化,需定义函数。比如压力表,量程0.6MPA 和1.0MPA,均为4~20MA表,20MA就分别对应0.6MPA 和1.0MPA。需在系统中设定。开关量是利用触点闭合和断开对应通断,转换为0,1

网友O:
6楼说的区别,非常精准

网友P:
学习了。
学与习

网友Q:
谢谢楼上的,让我又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网友R:
提这样问题

网友S:
学习各位大侠的评语
喜欢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