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变压器的一些小疑问

楼主(2012-05-17):
图中隔离变压器的二次绕组的线电压为220V,人摸着其中一根输出的的话不会触电,虽然两根线都有电压(同时摸2根好像会经过人体形成回路),悬浮电压是个什么概念? 为何二次绕组不会对大地形成回路?

楼主:
又忘了上图

网友A:
电力变压器低压端的中性线一般接地,所以相线对大地形成回路,你的变压器二次线圈的两个端头都没有接地,何来形成回路?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和大地都隔离了,人接触单根导线,怎么形成回路?隔离变压器,关键是二次侧和大地绝缘。

网友C:
由于未形成回路,所以。。。。

网友D:
多学些电工知识吧,2楼、3楼说的很明白。

网友E:
照样触电,因为分布电容会构成回路的
wananjushi

网友F:
赞同2楼、3楼,接触单根导线不会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