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才能学好PLC

楼主(2012-05-17):
我是一个PLC爱好者,想有空学学PLC编程,不知要用什么软件学好?

网友A:
什么PLC用什么软件,最好买个PLC,在实践中学习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学习三菱PLC 看相关的手册~再买一个二手的PLC进行实践学习
当然厂里面能有练手的更好

网友C:
三菱PLC
wananjushi

网友D:
omron也可以啊,不过现在出的CP1E系列都很差,

网友E:
多实践,找个小项目做做,上机练习

网友F:
那种用的多就学哪个!

网友G:
三菱的比较容易学

网友H:
三菱的比较容易,我这里有一个,正想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