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FX1N-24MR
现在是电脑与PLC连接,还在新手未入门阶段

我写了一个PCL步进梯形图程序,然后通过电脑将其写入到PLC控制器中。
程序中用到了保持用数据寄存器D128。。 和辅助寄存器M384。。等等
D128初始值为0

我在FX1N-24MR上通过改变输入 来测试输出情况
这时候D128已经有了对应值(我将D128也作为输出来观察D128值的变化)

等我重新通过电脑将原程序写入PLC控制器时,那个D128的值还存在。

我就是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 每写入一次程序,FX1N-24MR上的寄存器D128的值能回到初始状态。

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明白?

网友A:
使用M8002初始化这个寄存器、这样每次启动PLC就是这个值开始了。或者通过一个(多个)按钮强制这个值到指点值。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提问。

网友B:
用 m8002 初始脈波  MOV 初始值到D128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解决了,谢谢
哎,外行搞点PLC问题不少啊
zsh340

网友C:
先用不保存寄存器,每写一次程序时,这种寄存器都清零了,新程序传输完后出通过程序把这个不保存的寄存器传送到掉电保存寄存器中。
如果是每传一次程序,PLC都会把运行开关拔至STOP位置时,按楼上两闰师付说得用RUN脉冲M8002.

网友D:
使用M8002初始化这个寄存器、这样每次启动PLC就是这个值开始了。或者通过一个(多个)按钮强制这个值到指点值。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