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有谁知道编码电缆的工作原理,及它编码线的结构。有那位大侠有这方法的资料,在此谢谢!

网友A:
三菱FX的 希望有帮助
  • 下载积分:+2(arpawpelf) 热心助人

楼主:
    不是这个,道理同旋转编码器一样,是检测位置的,但它一根电缆,用绝对位置编的。长的可达到几十米。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A:
    编码电缆位移传感器以相互靠近的扁平状的编码电缆和天线箱之间的电磁耦合来进行通信,并在通信的同时检测到天线箱在编码电缆长度方向上的位置。
      编码电缆由电缆芯线、模芯和电缆护套构成。电缆芯线有两种,即基准线(R线)和地址线(G0线-G9线),基准线用于获取标准信号,地址线用于检测地址。各对地址线按不同步长规律编排,每隔一定长度(步长)交叉一次,设编码电缆的最小步长为W,则G0、G1、G2…G8、G9步长分别为1W、2W、4W、8W…256W、512W,基准线R在整个电编码电缆段中不交叉。
      利用最简单的单匝线圈的感应原理,当移动站的天线箱线圈中通入交变电流时,在天线箱附近会产生交变磁场,由于天线箱离编码电缆很近(约80毫米),故编码电缆近似处在一个交变的、均匀分布的磁场中,因此每对编码电缆芯线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地址线与基准线同相为0,反相为1. 这样感应的信息 是格雷码排列,永不重复!
  • 下载积分:+5(arpawpelf) 热心助人

网友A:
    搜到的 貌似关于编码电缆的原理  网上很少啊~我也等等看有高手知道没~

楼主:
    多谢三楼的朋友的指导,不知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否发点给我,在此谢谢!wymybwl@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