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上的编码器

楼主(2012-05-17):
数显的切纸刀编码器往一个方向转有数据显示往另一个方向转数据不变,请高手指点。
在下边用手转一样,当时也怀疑是编码器问题用一个新的换上,故障依旧。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编码器的AB输出少了一个

网友B:
机械的问题比较多,软连接的地方有问题吗?
查下来用手转动编码器看看。

网友C:
聯軸器或者編碼器本身有問題,沒有脉衝輸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的AB输出少了一个

网友E:
是什么牌子的?长春,申威达,国望,国威,华岳,戴氏,申达,中江,日野,平凉等。

楼主:
在下边用手转一样,当时也怀疑是编码器问题用一个新的换上,故障依旧。

网友E:
看来你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F:
是程序问题。。。。。。。。

楼主:
数显刀一般都用单片机,会不会是那个问题呢

网友G:
可能是计数器选型问题,有的计数器需要选择正反计数,有的需要选择AB,有的需要选择只计正增长,不计负减少的,不同的PLC计数模式不一样

楼主:
有木有高手支个招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