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2-05-17):
三线式PT100的传感器电线能否用普通电缆延长,另外热电偶的变送器呢

网友A:
用带屏蔽的线可以,如果线长的话会有线性误差的
大海

网友B:
pt100的直接用铜电线即可,热电偶要有补偿导线。

网友C:
最好用补偿导线

网友D:
建議
1、如果在变送器前建議用專用補償導線。
2、後==>則需要用遮蔽電纜較好

网友E:
如果线不是太长直接用屏蔽铜电线没问题,如果用普通不带屏蔽但带地线的铜电线也没问题(这种方案使用N次没问题)。

网友F:
如果用温控器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