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各位高手,
        请教一下大家在做管理的时候,PLC程序和画面怎么管理?
        我公司有8-9个电气工程师,每个人负责的设备都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
在工作过程中如何对程序和画面资料进行管理呢?

网友A:
个人擦好自己的屁股。

既然都有明确的责任划分了。很好办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要达到什么样的管理效果

网友C:
做好程序的版本控制,在程序风格上尽量做一统

网友D: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过于制度化会遏制工程师的想象力

网友E:
触摸屏的程序界面完全可以做、统一格式管理,基本上不会影响工程师的思维,就好象考试的时候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题,但解法各有各的精彩,PLC肯定是无法管理的撒

网友F:
标准化和制度化不是一回事,尽可能的标准减少了开发时间,以及工程师离职后带来的麻烦,
屏的目录结构可以一样 以及一些菜单按钮什么的额
plc程序可以进一步细化,虽然是不同的设备,但可以找到相同点,然后相同的部分程序做一样,
比如电机,,普通电机,带变频的电机,挂网的电机等等,包括电机正反转 ,高低速,以及过负荷的报警什么的,,把这些做成块调用,就简单许多了。

网友G:
1、不用考虑是否某位员工离职了,你找不到需要的人。因为你也可能离职;
2、也不用考虑风格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别统一个性
3、按照每个人的特长来发挥,你做个总结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angelagent) 也是一种想法啊
  • 感恩挖坑,感恩能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