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浮点运算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5-17):
三菱的PLC用的少,以前没有使用浮点运算。这次用三菱的FX2N做工程要用到浮点运算。这么几个格式把我转换的晕了。哪位能简单的讲解一下浮点运算要这么转换。比如我要把一个100的整数加入浮点运算该这么写。然后运行的结果怎么变成一个十进整数。

网友A:
FLT浮点指令 他有浮点乘法 除法 有小数乘以10的n倍在运算!
每天一点点
zsh340

网友B:
里面有相关的浮点数转整数,整数转浮点的指令。三菱的转换很简单、、、、

网友C:
不好意思 不懂

网友D:
这个编程手册上真的有!!!!很详细!有基础两分钟

网友E:
浮点就是小数点吗?
zsh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浮点就是小数点吗?
是的!

网友F:
看书就可以了,有很多能用的

楼主:
已经搞懂了,刚开始看指导书上嘛,因为刚开始没搞懂三菱的二进制和十进制的关系。所以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