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时间计数器

楼主(2012-05-17):
如图所见 当Y12一直导通的时候 定时器不工作 当然是设置了定时时间的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A:
还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那是定时器啊
wananjushi

网友C:
T13是定时器。不是计数器啊。

网友D:
一个计时器还拿出来讨论

楼主:
关键是 调试的时候 不能定时器T不能驱动 或者说根本就不定时 这是很纠结的问题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E:
看T13是否有双线圈
下载积分:+2(xierenjie) 热心助人

网友F:
D213要事先写入吧

网友G:
你把d213改成一个常数(如T13 K100)你再仿真一下看怎样,不知道你的d213的值是怎么写进去,还是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H:
1;看T13是否有双线圈
2;D213是否事先付值没
下载积分:+1(xierenjie) 热心助人

网友I:
我估计你y12会不会有瞬时断开的时候,程序监控不一定能看到的。
下载积分:+3(xierenjie) 热心助人

网友J:
引用楼主xierenjie于2012-05-17 11:47发表的 时间计数器 :
如图所见 当Y12一直导通的时候  定时器不工作  当然是设置了定时时间的了

主要看D213的设定值
看D213导通了吗?

网友K:
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11楼的想法我必须试试  或许就是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里面的d213是已经有设定值的了 这个赋值想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赋值的了 设定值了也就相当于K()    而且经过再三检查,t13是没有存在双线圈情况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E:
类似这种程序也不行:

  • 下载积分:+4(xierenjie) 支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这种程序也不行:
    [attachment=84323]

    这应该就是线圈跟指令的区别应用吧  又深刻了这方面知识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L:
    d213 的值你有没有设定,没有设定的话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d213 的值你有没有设定,没有设定的话肯定不行

    有没设定的一开始就检查出来了 已经设定了数据 然后改为K10也不行 这就不是设定的问题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M:
    T13是定时器。不是计数器

网友N(2012-11-17):
    可能程序中有还有其他地方与此有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