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改造

楼主(2012-05-17):
原来公司所用空压机是无锡产的阿特拉斯,自带冷干机,型号是GA22FF,电脑控制器上联接有两根线的压力传感器一个,两根线的温度传感器一个,三根线的温度传感器一个,现在请问如何判定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信号的规格,4~20ma,0~10v等。
以上,谢谢

楼主:
补充如何判定温度传感器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网友A:
空压机工作温度很少会大于150度,一般都是用的热电阻
用一个万用表串接到压力传感器上,看看电流多少,对照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最大值和当前电流值就知道了,如果电流与你的估算值差不多,肯定就是电流型的传感器,反之就是电压型的了。

网友B:
随机的说明书上应该有的,最起码也应有所提示。也可电话咨询售后服务

网友C:
电脑控制器上联接有两根线的压力传感器一个,(2根线不好判断,要好好看下他的型号,或者看下他与A/D模块的原理图可以推断出来是0~10V还是4~20MA)
两根线的温度传感器一个,(同上)
三根线的温度传感器一个,(如果是热电阻,常温下你用表测的电阻是118欧左右,可以判断是PT100,而且其中2根线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