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一个画面如何设定显示多个输入值?

楼主(2012-05-17):
我PLC用的是S7-200224XP,触摸屏用的TP178,
现在我要在同一个画面的同一个位置显示20个以上的温度设定值,
即到某个时候显示一个设定值,然后过一会又在同一位置显示另一个设定值,
请问怎样设定?先在此谢过各位了。。
沈阳新华是西门子授权集成商,并与ABB、施耐德等有良好合作关系;沈阳新华提供各类自动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运营等及西门子PLC/DCS、ABB变频器等工控产品销售。

网友A:
在PLC中编程,根据实际需要,将20个温度值写到同一个地址中。
随条件的 变化,温度值会不断切换的。

网友B:
说一个简单的方法,仅供参考.PLC回简单一些.编程会简单多,按普通程序写法写好程序,在触摸上做的时候把20几个显示数值用叠加的方式叠在一起.(就象做密码画面时上面是一个按钮,下面是一个数值显示一样).就OK了.

网友C:
可以做到的,用位控制输入按钮显示及隐藏就行了,某个时候到了就显示某个按钮,其他隐藏,分别叠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