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温度信号传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5-17):
120米远的一个设备要测量水温,PLC电柜已经固定好了,没办法,只能拉线过去,120米的话。
1、这么远的距离用K型热电偶好呢?还是PT100热电阻好呢?
2、这么远的距离我加上温度补偿线可以吗?测量误差可以实现吗?温度传感器接到PLC上,只是监控温度用。差5度不要紧。
3、用补偿线长距离铺设的话,最多能到多少?用什么样的比较好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要求不高可以用热电偶,最好用4线热电阻,

网友B:
做好了上来说说怎么弄的

网友C:
也可以用带485通信的温控啊
jianming

网友D:
3楼说得对,测温地方用个温控仪表,然后跟PLC走485通讯,再远点都没问题

网友E:
是啊!用通信实现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3楼的是个好方法

网友G:
3楼有理

网友A:
用485bd板的话,可以支持50米,120米可能不行吧?4线热电阻我用过,100多米没有问题

网友H:
这个可以给你做可以发2000米

网友H:
最远12公里

网友A:
怎么达到2000米?

网友I:
通信最好的了

网友J:
使用带RS485通信口的温控仪

楼主:
大家好,现在客户指明要用PLC加温度传感器,就是普通的K型热电偶和PT100热电阻。大家有用过的经验吗?用补偿线120米做的话,可以吗?
当然用温度变送器输出4-20ma肯定没问题,走modbus肯定也没问题,这个都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客户要求用补偿线,对120米外的温度进行测量。不知道这样可行吗?还是说根本不可能?

网友K:
120米距离,允许5度温差,PT100没问题,可以用的 。

网友A:
pt100绝对可以,热电偶没有试过

网友L:
能用通讯当然最好,但是120m根本就不算远,直接用pt100就行了,如果希望偏差更小就用4-20mA温度变送器,只是贵一点!

网友M:
用K偶,再用补偿导线,一两百米没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没问题就OK了,等的就是师傅们的这句话

网友N:
试好了再来个回复啊,请教我们这些没有用过的
几十米随便都用过,但这么长距离真的没有用过,个人感觉四线制的铂电阻或者是K型热电偶会好一些

网友O:
请问楼主弄完了吗 分享一下

楼主:
项目还没实施呢,到时我会过来回复的

网友P:
用电流信号的传感器~~~

网友Q:
直接用无线传感器应该就可以啊,搞不定就找北京博基兴业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可以非常容易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