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有没有哪位师傅用过三菱伺服J2S绝对位置模式的?这种模式的可靠性怎么样?我有个客户提出的的要求 我看用绝对位置模式很好做,由于没有两头的限位开关,我是有点担心系统的可靠性,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发表一下意见,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机械手都是用J2S的绝对位置模式,不过,即使是绝对值式,你仍然要有超程限位来确保安全。三菱的绝对值的差别就是在放大器上加个电池而已。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机械手都是用J2S的绝对位置模式,不过,即使是绝对值式,你仍然要有超程限位来确保安全。三菱的绝对值的差别就是在放大器上加个电池而已。

    请问一楼的师傅,J2S用绝对位置模式,在机器停电的时候,如果有人用手转动了马达,那么机器上电开机,位置会不会有偏差?

网友A:
    即使停电的时候有人转了马达,再上电它也知道转了多少,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不用担心,但是前提是你的电池要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使停电的时候有人转了马达,再上电它也知道转了多少,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不用担心,但是前提是你的电池要有电。

    没错  只要有电池 位置变换都不成问题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不管绝对还是相对控制都要限位保护,我2月份做过J2S的程序。可以给你参考,用的是WORK2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