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下面是我在OB41中编的程序 OB1中我就两条命令  SFC40  和SFC39  我用模拟器模拟的时候 #OB40_MDL_ADDR监控显示的值  总是7FFF  却不是124  #OB40_POINT_ADDR正常  请问 是哪里除了毛病 大家在做硬件中断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PLCSIM的模拟是否是准确的    7FFF这个值纠结我半天了 请大家解答 谢谢

网友A:
7fff说明模拟地址溢出了,你的地址是不是太小或者太大了。你放的数据是word或者Dwor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7fff说明模拟地址溢出了,你的地址是不是太小或者太大了。你放的数据是word或者Dword吗

上图 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B:
看看这个实例,很有效果的。
附件: OB40例程.rar (163 K) 下载次数:1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实例,很有效果的。

谢谢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实例,很有效果的。

下载了 和我编的差不多 也是7FFF  请问你发的这个程序你是怎么模拟调试的  求解 谢谢

网友B:
我的来自西门子网站上的,你的估计是那本教科书上的,我仿真也是7FFF,搞不清楚了。

网友A:
很有可能软件无法模拟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软件无法模拟的问题了

有可能 觉得没错 但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