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我的一个客户的折页机在室内迁移,没有找专业人员,都是由厂内工人自己分解,搬运,组装。结果接上电源后,折页机开不起来。当我到现场检查时发现端子排已经脱落,PLC没有输出。经询问折页机已用五年多,从拆到开机不工作历时三天。经检测程序只有END其余的什么都没有。请问大家程序怎么没的?有遇到此情况的吗?

网友A:
有可能是巧合,电池没有电了呵呵。

网友A:
我的理解,不知道不对不

网友B:
可能是后备电池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刚好又遇到停电拆机,所以程序丢失。

网友D:
应该是内部电池没电了

网友E:
5年了,应该是后备电池不行了,断了外部电源,程序当然没了!

网友F:
追加一个问题,更换电池是在PLC带电的情况下更换呢,还是停电的时候更换呢?

网友G:
我是带电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追加一个问题,更换电池是在PLC带电的情况下更换呢,还是停电的时候更换呢?

当然是带电更换,多看看随机手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带电更换,多看看随机手册!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断电更换,但有时间限制,三菱的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I:
各位大老,换了电池后程序会不会自动还原

网友J:
不可能的了

网友K:
换了电池PLC中的程序也不会还原,必需重新编写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各位大老,换了电池后程序会不会自动还原

钱包破了掉了钱,把钱包补好后掉的钱会不会回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钱包破了掉了钱,把钱包补好后掉的钱会不会回来?

我以为有记忆功能呢?

网友M:
我也曾遇到过一回这种情况,会不会本身PLC就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所有的指令通过第三方来发出的哦,因为程序能读出且只有end一句,不象是程序丢失哎,程序丢失CPU灯会闪的

网友N:
不会还原的,找厂家吧。

网友N:
呵呵,你是怎么混成工控侠客的???、?/

网友O:
如果能够还原,那还要程序备份做啥。
站上面不知多次强调程序备份的重要性,这样放在楼主前面只能二种选择。
1)找到原程序,重新下载程序。
2)了解工艺自己重新编程。

网友P:
呵呵,程序丢了就麻烦了,要重装编写!换了电池也还原不了!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网友Q:
应该是后备电池没电造成程序丢失,或是设备振动电池掉线等时间过长里面的程序丢失的,一般电池调电20分钟程序就没了,需要重新编了。

网友R:
程序如果丢了,即使是更换了电源也不会还原的,需要重新输入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