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三菱定位模块,分享下程序吧

楼主(2012-05-17):
公司有款A1SJH主机,有个A1SD75M系列定位模块之前没有用过,在网上下载的定位模块软件也全部是英文的,不知道怎么设置,谁能分享下三菱定位模块设置参数程序,还有PLC主程序呀?

楼主:
顺便 问下,三菱定位模块是否一定要下载定位数据吗?可不可以不用下载定位数据用FORM TO之类指令来写,之前没有用过三菱定位模块。

网友A:
应该是听产的产品了,参考手册可能只有英文的,不过你可以参照QD75P的中文手册来调试,还有这个模块可以通过软件来设置参数可不可以通过FROM/TO来实现不确定,反正QD75可以软件设置,FROM/TO来实现还可通过UX/GX来实现.
UX/GX是编程软件吗?没有用过,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参考下QD75系列的可能会有帮助

楼主:
谁以上老师,用过台达的定位模块主要是用FROM TO指令来读写CR来实现定位,还有基恩士的20S /40S通过定位模块软件来设置与PLC编程来实现。如果那位老师有参考程序,感谢不尽!

楼主:
顺便问下,早期的三菱E520变频器没有控制面板,如果改频率或者开启停止之类的,用三菱PLC控制的话,是否要用CC-LINK模块来实现呢?
CC-LINK与变频器连上后,如何连触膜屏?屏一般也只有422 232之类的通讯方式

网友C:
我不是给过QD75M2的程序你吗?
能不能再发给我一份呀!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网友D:
可以用指令写的啊,不过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还是用软件编辑比较方便一些
不然你也要去查哪个地址存放的是什么……刚开始很麻烦的

网友E:
我这里有好多用的是Q D 7 5 M 4 的模块,现在都很少用到D 4的 了,D 4接线麻烦~~~·

网友F:
GOT1000,CC-LINK可以连上啊,很多屏都有以太网啊.Ethernet.

网友G:
如果你有AD75的参数书,就可以用T0写入FROM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