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欧姆龙触摸屏通讯时为什么总是显示通讯超时

楼主(2012-05-17):
欧姆龙触摸屏NT631C-ST152B-EV2通讯时为什么总是显示通讯超时?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很笼统的问题啊,没接线?接线错误?波特率不对?通讯口

网友B:
先确定数据线是否正确连接,针脚是否正确;再确认触摸屏程序中通讯设置是否正确,可以先把波特率按默认9600试一下。最后确认PLC的程序中通讯设置是否与触摸屏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