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modbus地址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5-17):
看手册的地址是2000H,我用电脑的modbus调试软件,传2#10010给2000H,变频器会正转运行没有问题。但是用PLC和变频器modbus通信是,西门子的指令直接找不到从站2000的modbus地址,启动MSG指令,后面直接报错。提示:从站不支持在该地址处所请求的功能:请参阅"使用Modbus主设备指令"帮助主题中的所需Modbus从站功能支持表。
别的变频器都是00001 30000 40000什么的,也没见modbus地址有2开头的,怎么和台达变频器做modbus通信呢?

网友A:
和三菱的PLC做RTU的时候,指定控制字地直址的时候是直接写H20 H0到相应的RTU报文表格就可以了,这个地址的指定方式是与被通信设备有关的,好比三菱的在指定变频器控制字地址时要减掉一常数,在写到相关报文表格里,没用过西门子的帮顶了,

网友B:
要注意PLC地址跟二进制地址的区别,建议你仔细看下西门子的帮助里有关地址的说明.

网友C(2013-04-04):
你那个地址2000应该改48193才对

网友D:
原来实验过西门子的200和安川V1000MODBUS通讯,结果失败。其原因是西门子和安川的功能码不一样。楼主可以看下功能码一样吗。

网友E:
把16进制2000H,转换成10进制8192,西门子寄存器从40001——4****,所以40001+8192=48193:
如果安川变频器就不需转换,40001+**就可以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下载积分:+1(czc326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好贴!

网友F:
楼上高手

网友G:
哈哈,LZ看说明书不够仔细哦,看看台达的变频器通信方式吧。

网友G:
通信格式好像在09-01 09-04里面!

网友H:
通信格式好像在09-01 09-04里面
wananjushi

网友I:
台达很好搞
,40001加变频器里面的地址,不过得先转换成10进制数再加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