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有两台规格一样的空压机,要做恒压供气,在储气罐上追加压力变送器,是用两个变频器一拖一,还是一拖二,如何做呢,程序方面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空压机平时正常的工况,加压时是用1台就可以满足供气要求还是要2台同时加压才能满足?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空压机是往复式还是螺杆式或者离心式?

最好是一对一,免得一台空压机有问题影响另一台

网友C:
一工一变已满足要求,无需一拖二或二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