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换个轴承后,不用仪器,怎么才能调整编码器呢?

楼主(2012-05-17):
三菱伺服电机换个轴承后,不用仪器,怎么才能调整编码器呢?

网友A:
我是凭感觉慢慢调的,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jxh668

网友B:
自己使用简单的方法
1:用24VDC电源串一电阻接入任两相,完成粗定向,装上编码器
2:拆下24VDC电源,电机和伺服正常接线
3:伺服通电后调编码器,不会飞车
4:力矩最大化
请问4:力矩最大化,如何调?谢谢!

网友C:
额!这个好像没有人会说吧?
2种都会的飘过!

网友D:
大家这么保守吗?这些东西迟早大家都会学会的,没必要遮遮掩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