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送料分2次送料该怎么编程

楼主(2012-05-18):
一个送料机构,用伺服控制丝杠行程1M ,工作有时要送料1.5M 要求先送1M 然后在送0.5M 有没有哪位大侠帮忙编一个程序

网友A:
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伺服控制丝杠行程1M ,怎么可以走1.5m呢

网友B:
晕死 冲床周边的送料机?

网友C:
意思没有说明白啊,兄弟A

网友D:
分段次送料,设定一段和二段寄存器,在设定一段和二段需要送料长度的寄存器。两个段次之间互锁,逻辑关系就简单了,用个M8029就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段次送料,设定一段和二段寄存器,在设定一段和二段需要送料长度的寄存器。两个段次之间互锁,逻辑关系就简单了,用个M8029就搞定。
这个说得没错 是可以这样做 我想楼主会遇到麻烦的问题应该会是精度问题 就是消除累计误差 程序也很简单的吧 照着工艺来编写就可以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F:
分段送两次不行吗,一次送1米,一次送0.5米,这样就不用考虑误差了。把程序设定成送段一送段二,送段一送段二这样循环。

网友G:
夹住先送1M,松开,退0.5M,再夹住,再送0.5M
QQ:6395435

网友H:
我想用步进指令好

网友I:
用相对位置控制指令(如DDRVI)一次送1M,一次送0.5M就可以了,控制顺序可以用顺序控制程序就可以啦。

网友J:


网友K:
啥plc控制的呢?木有整明白

网友L:
简单的,我们有系统的,qq798998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