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400模拟量模块反馈值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请教各位:我用的是西门子 模拟量模块型号:431-1KF00-0AB0。用来测电阻值,测量四通道的电阻,外部输入电压为:10V,测量电值为:1K。为什么我的其中一组接上电阻,电压就会有压降现象,而且反馈值为负值?

网友A:
反馈值为负,说明是补码。还是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测了电阻值是好的,我用的是德国的“Lenze”电源模块作为电源提供,共两组电阻,其中一组是正常的,另外一组就会有压降,是用来测位置的。一组是接在模块的 16 19脚,另外一组接在 21 2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