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产品的平整度

楼主(2012-05-18):
大家好!最近有一案子,要求测长度30*40mm的铜板是否有变形。据说有人用N个探针测,即把钢板放在探针上如果所有的探针都感应到则产品合格。
若有探针没感应到则产品不合格。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提供参考一下,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A:
这个没什么经验

网友B:
可否用类似扫描仪那样的东西来检测呢,比如说探针就一排,同过电机横扫过去检测,

网友C:
基恩仕有种可以测外径的光电传感器,精度很高的,可以用来侧铜板的厚度,以判断变形量。
不过比较贵。

网友D:
激光扫瞄:TCL电脑机箱的制造过程中,就是用一种激光测量仪进行扫瞄,在不同的地点进行测量,然后对比对上采集到的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组比较最大值和最小值,即可换算成变形度是否在要求的范围内
不过这个成本很是高,日本的激光测量仪不会便宜,但如果改用微型电子尺做接触式测量,成本会很仪,一定会有市场

网友E:
一般2D或是2.5D或3D的激光量测备很容易可以做到的

网友F:
我公司检测产品平行度是用基恩士的.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G:
用微型电子尺做接触式测量最好。我做成过的。

楼主:
7楼大侠可否说的详细点,多多指教下兄弟!

网友H:
产品可以接触的话.我见过好几种测试方法.
比如用KEYENCE的GT-70.是专门测试物体高低的.一次可以接好多个.还可以发送高度数据.
把很多探测土安装在一个气缸的中间转接板上,测试时气缸下降.再发个指令.就可以,哪里搞哪里低.一看数值就知道了.
看你的面积.估计安装4个探测头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是用韩国DONG DO的探测头.DP4.原理都是一样的.
用激光呢.是很好哦.看成本来选择了.预算1W以内的还是选择KEYENCE吧.

网友I:
陶瓷早就有测量砖的平整度的机器了,屏是用威纶的,PLC用欧姆龙的CP1H,用五个探头,砖从探头下面过测量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