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本人出差在湖北十堰,一台塔式起重机,电机为YZRW系列起重及冶金用涡流制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225M,6极,30KW,电阻加涡流调速,现在是速度没有明显的变化,不能调速,貌似就是一个中速,因为没有专业的转速表,没有检测实际转速,但是明显的速度不对,控制系统没有问题,涡流,电阻都没问题,现在就怀疑是电机故障了,这设备在这里已经用了几年年,原来是挺好的,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故障已经几个月了,电机的声音很正常,出故障几个月也没有烧电机,机械我也看了,减速箱也很正常,没有异响。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我还是怀疑是电机出故障了,想请教一下坛子里的高手,电机出故障会出现速度的故障吗?以前遇到的要么电机轴承坏了,要么电机烧了,可就没遇到速度的故障

网友A:
你电机什么控制的 接触器还是变频器?查下这些东西

楼主:
接触器短接转子电阻和加减涡流调速,我问的问题关键在于,三相异步电机会不会出现速度的故障?这个设备没有变频器,也没有星三角启动,没有变极调速,没有调压调速,再说白一点,普通电机会不会出现速度变慢的故障,请懂电机的朋友帮忙看看哦
jxh668

网友B:
调整涡流制动电流大小可以?

jxh668

网友B:
涡流制动环路坏了?

楼主:
最终还是涡流线圈的问题,花三千多找电机厂买了个新的,换上去OK了,通过这个故障表明,找别人重新绕的电机啊,线圈啊,都不经用,用新的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