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plc最多可以接几个232口

楼主(2012-05-18):
手上有个活,要和两台仪器进行232通讯,不能设站号,进行数据接收,请教各位大哥,三菱有没有两个接口的232通讯模块?

网友A:
FX3U可以外接两个通讯板

网友B:
有啊,QJ71C 24N-R2

网友C:
首先楼主要确定是FX系列的还是Q系列的,要不容易被2楼和1楼钻空子,不过确实3U可扩展2个端口,Q系列加QJ71可扩展N个接口,但FX2N的仍可通过BD板扩展一个口,还可增加FX2N-232IF来扩展好多个口口哦(好象8个).至于你是FX还是Q自己斟酌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