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2S-10A用伺服软件通过CN3端口进行通讯,电缆线怎么接?

楼主(2012-05-18):
求助三菱MR-J2S-10A用伺服软件通过CN3端口进行通讯,电缆线怎么接?需串联要加电阻吗?
zsh340

网友A:
不需要串联电阻,MR-J2S-10A的手册上有讲,这个手册的第221页上有讲RS232C的通讯数据线连接图。
我安装了SETUP154C软件,电脑显示通讯超时,还要设置参数吗?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54C,我是按照注2的接线方法。出现通信超时错误!
zsh340

网友A:
你可能要在伺服放大器中设置一下通讯参数。还有通讯时的型号要选正确。电脑上的通讯口也要设置。

zsh340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电脑上的串行通讯口没有选正确吗?

网友B:
楼上图解正确,但是SETUP154C 不是用来调试J2S的,你看一下他的说明

楼主:
调试J2S是哪款伺服设置软件?请指教下可以吗?

网友C:
三菱网站下载一下

网友D(2012-09-04):
有没有中文的啊,英语不行啊。

网友E:
暂时没发现中中文版的
.
蓝景自动化

网友F:
我只有日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