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2-05-18):
为什么要加第72步。。我用仿真测试过,加和不加,效果都一样。不知道加72步的好处是什么?求解!

网友A:
好处在于,将外部输出与程序独立开,那么将来要加个触点或者改变控制方式时,不需要大动干戈的修改程序。
不是很明白
下载积分:+5(盗版猫)

网友B:
同上,大概就是这意思

网友C:
编程可以模块化,输出点如想改变也容易,只要改一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处在于,将外部输出与程序独立开,那么将来要加个触点或者改变控制方式时,不需要大动干戈的修改程序。
不是很明白..这个只是一个手动程序。。。。。。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D:
加和不加效果一样?你指的是什么效果?
触发那个移位缸动作IO的,是用W100.07,还是W190.07?
这个W100.07是触摸屏上的点吗?是不是触摸屏上按钮的动作定义为了瞬时的“momentary", 而后又想用W100.07的状态来改变按钮的LABEL显示?比如ON的时候显示”气缸在左“ OFF的时候显示气缸在右之类的?
问题太片面了,不晓得具体情况。
仅供参考

网友E:
用W190.07保持W100.07,再用W100.07下降沿清掉自己的保持~
比较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