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怎么样?

楼主(2012-05-18):
三菱编程软件 GX Works2和GX Developer哪个好?
zsh340

网友A:
操作习惯问题。两个软件都可以。

网友B:
好坏这个不好说~看习惯了 前者的功能强大一些~
楼主要是刚刚解除三菱PLC的话
个人感觉先了解一下GX Developer吧~

网友C:
我用惯了GX Developer~~~
人生如戏

网友D:
GX Works2 编写FB的程序的时候比较垃圾,就一般的顺控程序,还是用GP吧

网友E:
习惯用GX Developer
不过 GX Works2 界面漂亮

网友F:
两个软件都可以

网友G(2012-06-18):
GX Developer
感觉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