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LDI X0 ,OUT Y2,   写入FX3U PLC,在线监视有输出,RUN灯亮,但PLC无输出,是什么原因啊。(PLC是好的,写入其他的程序都能运行)

网友A:
看看运行时候PLC上面的Y2指示灯是否亮 是的话 PLC没问题  如果是这样说PLC无输出 应该是说Y2无动作吧 这样的话 看看Y2后面的连接是否正确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引用楼主官开波于2012-05-18 15:29发表的 三菱PLC怪病求医 :
LDI X0 ,OUT Y2,   写入FX3U PLC,在线监视有输出,RUN灯亮,但PLC无输出,是什么原因啊。(PLC是好的,写入其他的程序都能运行)

你就写这2步吗?END写了吗?

网友A:
引用楼主官开波于2012-05-18 15:29发表的 三菱PLC怪病求医 :
LDI X0 ,OUT Y2,   写入FX3U PLC,在线监视有输出,RUN灯亮,但PLC无输出,是什么原因啊。(PLC是好的,写入其他的程序都能运行)

在写入之前有没转换啊  如果你是在线监控写入模式 然后又没转换的话就会没有写入  也是没有输出 但是你能监控到
  • 下载积分:+5(linyi)
  •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楼主把程序的这一部分截个图呗~楼上两位已经解释了一些
    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如果Y的灯有亮,但没有输出,有二种可能

    1,仅限MT型:晶体管输出,你量反了,这个分方向的
    2,全部适用:这个输出点坏了。

    检查的方法是,让大部分Y都输出,看有输出没。
    如果部分有,部分没,就是有个别输出点坏了。
    如果全没,外围电路或检测方式有误的可能大。

楼主:
    end 写了,也转换了,也能读出来,监控正常,但PLC输出不亮灯,RUN亮。写了个步进程序就能运行,Y2有输出。请哪位高人指点啊,是不软件设置问题啊。

网友E:
    只这两步,还有其他步吗?
    学习

网友F:
    贴张你写程序的照片上来看看!!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x0有可能导通了

网友H:
    X0 是不是接了常闭点?

楼主:
    不光X0,其他也是

网友I:
你说的不详细,你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啊?继电器输出的话,有时候输出的某一个点灯亮,但是没输出,就是继电器坏啦,有时候输出灯不亮,但是常通啦,也是继电器坏啦?看情况分析吧,祝你成功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J:
从生意中的实践中来看,以上的现象主要是输出晶体管或继电器坏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K:
会不会是线圈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