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样的情况怎样解决

楼主(2012-05-18):
用的是GT SIM V2,,,,,,,GT DES V2.19
为什会显示OS V3,......OS又是什么

网友A:
工程编辑软件版本和你的仿真软件版本差别过大。

楼主:
谢谢回答,我想到也是板本差别引起的。在问一下,三菱的屏,编辑和模拟(GX编写FX的程序)最新的软件分别是什么版,哪里可以下载,不卸载旧版,覆盖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