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你好!

     想请教你们一些关于pro face 触摸屏的问题。

我做好了一个GP37W2的触摸屏程序,但是有一些按钮的功能无法实现,在参数设置里面我要点击一个键盘输入显示设置按钮时,我是直接取PLC的地址作为输入地址的,

它无法弹出键盘,无法设置数值,是不是我参数哪里没有设置好。触摸屏程序见附件,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我做好了一个GP37W2的触摸屏程序,但是有一些按钮的功能无法实现,在参数设置里面我要点击一个键盘输入显示设置按钮时,我是直接取PLC的地址作为输入地址的,

它无法弹出键盘,无法设置数值,是不是我参数哪里没有设置好。触摸屏程序见附件,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将你的需求发到shenkui1920@163.com,我帮你看一下,最好将你现在的程序也发给我

网友B:
没看到程式哦
每天好心情

网友C:
LZ你忽悠我们是吗?什么都没有

网友D:
引用楼主lyq889967于2012-05-18 17:38发表的 想请教你们一些关于pro face 触摸屏的问题 :
你好!

     想请教你们一些关于pro face 触摸屏的问题。

我做好了一个GP37W2的触摸屏程序,但是有一些按钮的功能无法实现,在参数设置里面我要点击一个键盘输入显示设置按钮时,我是直接取PLC的地址作为输入地址的,

你的這個PLC地址是多少?

网友E:
請教各位先進
本人使用 gp-3.0版,設成英文  日文都沒問題設成中文就發生下面圖,壓確定軟體自動關閉,怎會這樣(光開軟件不開檔案沒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教各位先進
本人使用 gp-3.0版,設成英文  日文都沒問題設成中文就發生下面圖,壓確定軟體自動關閉,怎會這樣(光開軟件不開檔案沒問題)
[attachment=84767]

不知你的系統為何?我的為XP專業版,簡,繁,英,日4種語言均沒有問題

网友E:
win7 64b  家用進階版(公司筆電),之前有裝過試用版,反安裝後再裝正式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win7 64b  家用進階版(公司筆電),之前有裝過試用版,反安裝後再裝正式版

這個和試用版沒關係,我想現在除了購買正版以外,那最多的就是利用壇子中的方法破解了,建議你找臺XP試試這套軟體,不過說句實話我的也是先試用然後再破解,并沒有任何問題

网友E:
收到...謝版主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在程序上传里有个键盘选择要够上!如果不打勾他是不会弹出键盘的!

网友F:
在传输 设置 传输设置 系统画面 发送弹出键盘等全部打上勾! 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