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安装GX-developer8.86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各位老师:
我在安装GX-developer时的倒数第二步弹出了一个空白对话框,然后安装好后创建不了工程图,请问是怎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缺少控件。

网友B:
我电脑也是出现这种情况,苦恼。。。

网友C:
是不是使用XP SP3操作系统,可以使用GX Works2 软件, 如果一定要安装安装GX-developer8.86要重装XP SP2操作系统
不断向前

网友D:
我前两天也遇到过,你在注册表里把名字改一下,如果不行就重装XP系统,再要么就换个板本的软件,无它法了,
工控人生

网友E:
一直在用8.25版本的软件,8.86版本的软件也有,但不敢安装,反正暂时也不需要有用到高版本的PLC

网友F:
我的系统是XP SP3的,安装GX-developer8.86没有问题呀

网友G:
这个问题在WIN7出现的几率有些高,估计楼主的是WIN7的系统吧?
建议卸载掉
重新安装的时候把主软件的兼容属性改一行啊就可以了啊
我给几个哥们都装了 顺利的很啊
希望可以 参考下
嗯,是WIN7的32位系统,我也改过兼容性,可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
xp系统问题

网友I:
我公司的用的两台电脑都是XP系统的,装上都不打开工程,不知怎么搞的

网友J:
系统问题或者安装前有没把环境安装好
学与习

网友K:
现在又支持win7 64位系统的三菱软件吗 《8.86版我也是老打不开

网友L:
我的也是在windows7 32位旗舰版
下安装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版本:8.86Q装一半就出错
有图片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