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好PLC

楼主(2012-05-18):
v我是个初学者 对于PLC一窍不通 我应该怎么入手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下载个学习软件把 在对照着手册看看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秀要实践的

网友C:
先学硬件和接线,通信,数字量,模拟量,最后有想深入要去系统学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