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平面度的激光型移位传感器

楼主(2012-05-18):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做过测产品平面度设备方面的高手呀? 例如:因工艺需要检测产品是否变形,我们的产品是方形铜板,尺寸30mm*40mm.大概需要检测4个位置,且精度在0.06mm以内。若4个位置所测的距离在公差范围内就OK,否则NG。据说移位传感器可以做到。请大家提供个型号供小弟参考下,若能提供个方案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以前做过这种应用,记得用的位移是基恩士的,你找基恩士的工程师咨询一下.

网友B:
基恩士的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C:
松下的也有位移激光传感器!其实这样的传感器其他品牌很多!

网友D:
我公司有测量平面度的设备.上面的扫描系统是用基恩士位移激光传感器.上位机屏显程序是VB自编写的.下位是三菱PLC控制X/Y两个步进马达带动扫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