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面板上电位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2-05-18):
富凌DZB200变频器面板上电位器如何设置,我已将拨位开关SW1放在WR端了,可是用面板电位器调节频率不起作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看那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了吗???设置一下参数就OK

楼主:
看了,好象 就提到到将拨位开关SW1放在WR端,然后就可以了,没有提到设置参数呀,我在想是不是面板的电位器坏了还是变频器上的拨位开关问题了,

网友B:
要使用面板电位器,需要以下2步
1)将 F0.03 设定为 1
2)将SW1开关拨到WR端

楼主:
都改过了,不行啊,哎,

网友A:
面板电位器有没有坏????

楼主: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不过这几天那边公厂没打电话过来,就先不管了,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