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请教各位大哥关于Q173CPUN用USB无法与电脑通讯的问题,请指教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2012-09-29):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大虾米们 怎么解决呀  在线等指教

网友B:
PID 开关, 1还是5了, 要为ON ,安装OS的状态下,才可用USB!你试试吧!1不行就5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设5
  •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是DIP 开关, 不是PID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还是不行呢? 通信测试还是显示没连接上,怎么回事呢 大侠们

网友C(2012-11-12):
    可以通讯,用MT2软件,安装后,如果装过三菱软件,装过USB驱动,不用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