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173CPUN与电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各位大哥Q173CPUN如何用USB与电脑成功通讯,请指教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正确连接USB通讯线,在通讯设置里面,选择通讯路径,正确选择要通讯的CPU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和普通CPU一样,通讯设定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有多个173,记得选择一下2#还是3#CPU就行了
基本的一条:你得用Q173的软件,而不是PLC编程的软件。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