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用分度盘定位好还是用步进马达控制定位好?

楼主(2012-05-19):
设备长期运转,定位要求比较高,在设备定位结构控制上,是用分度盘定位刹车马达好还是用步进马达减速牙箱控制定位好?

网友A:
分度盘好
下载积分:+5(yuaiwu) 喜欢探讨

网友B:
触摸屏+PLC+伺服,优点方便控制,分度理论上无限制,精度高,缺点成本高!
下载积分:+5(yuaiwu) 喜欢探讨

网友C:
用分度盘,维修较为方便
下载积分:+5(yuaiwu) 喜欢探讨

网友D:
现阶段伺服不可能超过凸轮分度盘的,有些大的厂家用伺服驱动,只是方便正反转动、跳过等功能,定位精度还是用机械凸轮保证的。

网友E:
分度盘
下载积分:+5(yuaiwu) 喜欢探讨
学习

网友F:
想想楼上上请教一下,伺服定位电机一圈就好几千个脉冲,经过减速机再带动转盘,那转盘一圈上完个脉冲,一圈分割成上万份,为什么还比不上机械的分读盘呢?
下载积分:+5(yuaiwu) 喜欢探讨

网友G:
机械式的可靠,电子式的灵活,各有所长,就看设备工艺要求了。
下载积分:+5(yuaiwu) 喜欢探讨

网友H:
分割器好
下载积分:+5(yuaiwu) 喜欢探讨

网友D:
还是要真正应用过的说话哟!伺服分度时,当回转直径大时,扭矩成问题,精度也有问题。比如直径1000MM,周长是3141MM,分度精度丝算是314100,伺服编码器有压力(以前常用2500线的,4倍10000),伺服刚性连接时的振动影响(受力要振荡的),行星减速也是有压力的。精度高,要求可靠性的场合一般分度定位都是用机械凸轮定位的。

网友I:
我们全用分割器来做,所以个人认为分度盘最好,电子类的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