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安川伺服驱动器和电脑通讯求教

楼主(2012-05-19):
安川伺服驱动器型号为SGDL-04AP,和电脑在CN3通讯自动搜索为什么找不到设备
通讯电缆是按手册3-2 2-4 7-9 4和5连
jxh668

网友A:
要用早期的软件才行吧,过去在安川美国的网站上找到过相关的联线资料

jxh668

网友A:
我用的是数字操作器

jxh668

网友A:
你的线有问题

jxh668

网友A:
伺服和电脑通讯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线路连接是。但是中文软件自动搜索始终找不到设备,英文可以

网友B:
有时候日本的软件就是这样,有很多功能日文和英文版本就有,但中文版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