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mr-001是不是本身不带电池

楼主(2012-05-19):
FX1Nmr-001是不是本身不带电池

网友A:
嗯,2N才有电池的

楼主:
哦谢谢
那程序是存到芯片啦不会掉

网友B:
用的是电容,5.5V、1F的大容量电容

网友C:
好多plc都是用的大电容

网友D:
没有电池。只有一个超级电容,存储停电保持区的数据用。

网友E:
程序不会掉,数据时间长了会掉。

网友F:
不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