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本人是新手,PLC学得很烂,三菱PLC更是没学过,要编定位程序,且要用子程序调用方式,通过看书,有了点思路,编一点请大家帮忙看看,传送指令定位指令等这样编行吗,拜托了,最近急得焦头烂额!

楼主:
描述:不会传图,不知行否
把图附上

楼主:
图传上了,请高手指导一下,看看定位指令这样调用可不可以!

网友A:
你这个很乱啊 是控制步进电机吗?

楼主:
是呀,就是要通过子程序调用定位指令控制伺服电机精确定位,我不会编,这是看书想着编的一点,希望能帮我指点一下呀!

网友B:
给你指出几点错误来吧
1.DMOV是把一个双字经行转换,DMOV D0 D10   --就是把D0,D1两个数据转移到D10 ,D11
所以你的27条也是错的。
2.你的特殊继电器M8029使用是错的
M8029的使用有三点要注意:1.M8029要紧跟指令下方,负责会造成M8029的常亮。
2.脉冲完成后要把上条指令的使能信号复位掉。3.M8029的作用是指令完成标志位,如果指令都没完成,它也不会正常响应的。
3.你的子程序调用第19条,接通后把M11复位掉,造成主回路断掉,子程序能调用到吗?

zsh340

网友C:
好像语法规则有点问题喽,没有写上FEND

zsh3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指出几点错误来吧
1.DMOV是把一个双字经行转换,DMOV D0 D10   --就是把D0,D1两个数据转移到D10 ,D11
所以你的27条也是错的。
2.你的特殊继电器M8029使用是错的
M8029的使用有三点要注意:1.M8029要紧跟指令下方,负责会造成M8029的常亮。

这位师付分析得很对!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5楼的指点,我纯属新手菜鸟,很多都没懂,让大家见笑啦!
   5楼指点的第一点我懂了,但第二点“M8029要紧跟指令下方”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定位指令已经和做母线相连了,M8029要接哪里呢。
    5楼指点的第三点,我是这么想的:我查书发现CALLP指令好像是脉冲执行型,我的理解是有一次脉冲信号就可以执行CALLP指令进行子程序调用,所以我把M11给复位了!请好心人帮我讲一下要怎么改,最近为这破程序头都大了!拜托大家了!

网友B:
多看看资料,看看CALL书中是怎么定义:子程序是为一些特定的控制目的编制的相对独立的程序。为了区别于主程序,规定在程序编写时,将主程序排在前面,子程序排在后面,并且主程序结束结束指令FEND将这两部分程序隔开。
你说的子程序不仅仅是脉冲执行型,买说了你都用CALLP了还断掉干嘛。
建议你先看看程子华的视频。子程序调用,跳转,循环,中断,如果没学过编程语言还是有点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