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哪位知道wincc有没有网络校时功能,怎么用敬请赐教!!

网友A:
WINCC是调用的电脑系统的时间的。

楼主:
我知道是调用系统时间,但是局域网内各个电脑时间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调用系统时间,但是局域网内各个电脑时间不一样啊

局域网中电脑,以服务器时间为准,自动校准。在电脑的服务进程里面设置启用就行了。

楼主:
试试吧  多谢

网友B:
联网校时还用GPS校时时,不过必须指定一个服务器做主要的校时功能!

楼主:
具体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域网中电脑,以服务器时间为准,自动校准。在电脑的服务进程里面设置启用就行了。
[attachment=84441]

工业plc联网,没有服务器,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