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读取数据请教

楼主(2012-05-19):
QJ71C24N的CH1去读取位移传感器值(KEYENCE的DL-RS1A)
第一次用三菱QJ71C24N。
看了看Q系列串口通信模块,个人理解认为用G.OUTPUT和G.INPUT指令去读取数据。
DL-RS1A需要"MS"指令来从传感器放大器中读取状态和数据。
依照Q系列串口通信模块例子写了程序,发现完全不行。不知是否理解错误,G.OUTPUT和G.INPUT指令不能使用。
是否有前辈使用过,请指点。谢谢

网友A:
QJ71C24N通讯功能强大,现在用G.OUTPUT等指令都不好用了,只要通讯参数设一下通讯格式,简单写一下程式就搞定了!
每天好心情

网友B:
建议先只试G.INPUT,通过短接DRQ,让模块发送代码!
只设接收终止符,CR LF,看看能收到什么?

楼主:
以上3图,是设置和程序。置ON M6700,D8031 报警H7F42.怎么修改也没有弄明白,请求指点.
请问还有那里需要设置的,报警H7F42应该怎么消除。

网友B:
C24的9P接头4、6; 7、8短接没有?

楼主:
恩,没有短接。X103应该是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会导通

网友B:
按照你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到CR+LF时!
另:发送正常了吗?

楼主:
发送正常

楼主:
现在情况是X103不导通。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到CR+LF时!
另:发送正常了吗?
给我个联系方式,QQ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