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220V改DC24V问题

楼主(2012-05-19):
请问有谁改过pLC电源,由220V交流供电改为直流24伏?怎么个改法?
永远的菜鸟
jxh668

网友A:
有的只一路24V的倒是好改,有的可不止一路

网友B:
三菱的1N可以改,直接将24V从其输出端供电就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三菱说明书特别说明不能从24伏输出端外接电源。
永远的菜鸟

网友B:
但事实证明完全可以方向大胆地用!!
下载积分:+5(li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直接用24V代替PLC内部电源即可。
下载积分:+3(linyi) 有道理

网友E:
支持5楼的说法。好多电器输入220v,经降压整流后成低压直流电压。如果和你的电压相同的话就OK,。注意你的电源电流容量的大小。
下载积分:+3(linyi) 试试看

网友F(2012-11-17):
可以用24V供电,我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