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9):
台达变频器 台达plc 台达触摸屏三者可以485通信吗,就是变频器和触摸屏的485通讯线并联后接在台达PLC的485端子上,

网友A:
看一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回复,做过屏和PLC485通信,及PLC和变频器的485通信,但三者共用485通信,还是第一次,想把屏和变频器的并联后一起接到PLC端子上,又担心问题,所以才问下

网友B:
我也只接触过PLC和PLC和通讯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的通讯的,没问题。
不过建议变频器的通讯由触摸屏来完成,通讯触摸屏通讯得到数据后,再传送给PLC,就是把触摸屏当主机,把PLC和变频器都当从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做过屏和PLC485通信,及PLC和变频器的485通信,但三者共用485通信,还是第一次,想把屏和变频器的并联后一起接到PLC端子上,又担心问题,所以才问下

可以

网友F:
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做过屏和PLC485通信,及PLC和变频器的485通信,但三者共用485通信,还是第一次,想把屏和变频器的并联后一起接到PLC端子上,又担心问题,所以才问下

PLC和变频器的485通信,师傅你有做过啊,可以发个程序来学习吗,不甚感激

网友H:
台达触摸屏一般是RS232 , PLC和变频器的485通信做过.

网友H:
台达触摸屏联接 PLC可以用RS232 , PLC联接变频器可用RS485.

网友I:
用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