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的J2S-40B的伺服,绝对式的可以用作增量式的吗?

楼主(2012-05-19):
请教各位老师,三菱的J2S-40B的伺服,二手的,驱动器有电池,现在没电了,马达很可能是绝对式的编码器,可以作增量式的来用吗?如何设置?

网友A:
凭三菱的技术,能做出来真绝对值的编码器吗??肯定是增量式的了

网友B:
改变控制方式就行了

网友C:
可以的!把你的控制系统设为增量系统就可以了!把坏电池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