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能与WIN7系统兼容的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2-05-19):
急求一个能与WIN7系统兼容的三菱PLC软件。有谁能帮帮忙,拜谢啦!我的邮箱
760362807@qq.com

网友A:
GX Works2这个就可以。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B:
你升级到旗舰版。就可以装8.86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升级到旗舰版。就可以装8.86版了
我电脑就是旗舰版的 就是装不了8.86 当然啦 是不会犯那种低级的安装错误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D:
8.86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E:
WIN7家庭和旗舰都能兼容8.86的软件啊
你只要在安装的时候把兼容属性改下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这都不再是问题了啊

网友F:
64位的要到8.98以上才能用!我好像见工控网中有个9.01还是02版本的!